新手问题

楼主(2008-09-14):
1.在建立新的元件时,能将网络标号一起放进去么?
2.对于有规律性的网络标号,能用类似批处理的方法建立么
3.建立新元件时,管脚编号会不断增加,能否将编号的数字从0开始?网络标号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网友:
1、建立新元件时,只能放置管脚名称,不能放网络标号。
2、什么样的规律呢,如果像总线那样,如A0 、A1……A7这样的标号,只要放好A0之后,可以直接放A1……A7,因为网络名字最后是数字就可以自动加1。
3、管脚编号一般最小是1,除非你在做封装时也从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