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consolewindows的位置啊?

楼主(2008-09-14):
allegroPCB Editor中,Visibility、Find、Options 和World view 都可以隐藏在右边,当把鼠标移动到上述命令位置的时候,对应的窗口弹出来。怎么才可以把console window也这样处理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果可以隐藏就可以增大显示面积.

网友:
可以用 VIEW/CUSTIMOZATION/DISPIAY 选中UNDOCKED,这样可以将控制面板摆放在任意位置,也可以最小化至看不见。不过好像不能像LZ说的那样“把鼠标移动到上述命令位置的时候,对应的窗口弹出来”

网友:
同上,期待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得是16.0, view——windows,把各项内容都打钩后,可以在窗口看到Visibility、Find、Options 和World view ,console window。通常前三项在右边,后两项在下面。点击前三项右上脚的“小钟”一样的图标,就隐藏在右边了,鼠标移过去的时候,会自动弹出。
    点击World view 的合适位置后,按住鼠标,把窗口拖到右边,该窗口也就和上面的命令一样隐藏起来了。
  就是不知道 console window 怎么处理。。期待高人。。

网友B:
    是想要附件那样的效果吗?做个script控制开关,定义成快捷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想要附件那样的效果吗?做个script控制开关,定义成快捷键试试。

版主,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啊?SCRIPT控制开关怎么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你桌面右边的那种效果,就是想把Visibility、Find、Options 和World view 以及:console window同时隐藏到右上角去,因为我用的是19寸的宽屏,高度不够。
        现在Visibility、Find、Options 和World view 都可以,就是 console window 不行.
    版主所说的scrip 该怎么搞啊。。新手入门,不会啊。。。谢谢了。
    对了,软件是:1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