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同一块板上相同层叠结构的层阻抗怎么不一样?[已解决]

楼主(2008-09-15):
allegro 15.7同一块板上相同层叠结构的层阻抗怎么不一样?
遇到一块板,有两部分都是这样的结构:相同的电源平面之间有两个信号层。这两部分间距和参数都一样,但allegro计算出来的阻抗不一样,有2个信号层同样长度的线居然延时比另外的层多100Ps,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啊,请指教,谢谢。
板的部分结构如下,其中S1、S2和s3、s4间距参数完全一样,按理应该一样的,真是奇怪
------------------top
------------------power
------------------gnd
------------------s1
------------------s2
------------------gnd
------------------s3
------------------s4
------------------gnd

楼主:
问题解决了,软件有BUG,新建一个层,删除老的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