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为什么不能画底和电源

楼主(2008-09-15):
我的pads是新装的,不带元件库。现在在画原理图时加不底和电源符号?????
如果自己画,应该保存在那个库里面呢??????

楼主:
PADS LAYOUT里面见不到鼠标的光标?

PADS LAYOUT里面,在PCB编辑区不知什么原因有PADS LAYOUT里面,
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请指点下好吗????????????谢谢!!!!

网友:
在画线时,你试试右键,会看到添加power,ground,offpage……
建议你去看下基础教程。

楼主:
我的功能是有的,只是无法加入POWER GROUND OFFPAGE.................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
描述清楚一点。

楼主:
右键下拉菜单里有添加power,ground,offpage……可就是无法添加到线路图中,提示没有元件。。。。。。。。。。。。。。。。

楼主:
右键添加power,ground,offpage……时,出现Can't find part Type item<$GND-SYMS>
求那些大侠教教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一般都没问题的啊
    你新建一个空原理图试试看

网友:
    你安装的时候如果没安装上库估计就没有
或者你使用的是精简版
    见附图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了。现已OK了。新建个CAE DECAL 就好了。。

楼主:
    LOGIC里怎么一次修改整个原理图的属性

    各位大侠,帮帮忙!!
LOGIC LAYOUT里怎么一次修改整个原理图或PCB图的元件属性呢?《如PROTEL99一样》可以做的到吗????????
请大家帮帮忙,传授点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