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时钟走线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时钟走线除了间距的要求外,走线的长度有没有限制?
     四层板的话,时钟线走第四层,如果在时钟线正上方的第一层有强干扰源,,时钟会被干扰到吗?

楼主:
还想再补充一个问题:
时钟线与开关电源线、线性电源线的间距要求是多少?

网友:
层叠结构?
时钟频率?
开关电源频率?
系统框架?

楼主:
时钟频率三四十M,开关电源频率在两百多KHz.
层叠是四层板 第一层和第四层 信号层,第二层 电源层,第三层 地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走线除了间距的要求外,走线的长度有没有限制?
     四层板的话,时钟线走第四层,如果在时钟线正上方的第一层有强干扰源,,时钟会被干扰到吗? [/qu
走线有限制啊    时钟线走第四层 由于第三层的地的屏蔽作用 不会被干扰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再补充一个问题:
时钟线与开关电源线、线性电源线的间距要求是多少?

这个ms没有定论,但是,在能远的范围内应该尽最大努力

网友:
时钟三四十M,不是很高,影响不会太大

一般考虑时钟线,要特别考虑EMI问题,所以会把时钟线布带状线,利用参考层构成屏蔽笼,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间距,3W原则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全部遵从3W  时钟线要紧可能的短并且进行包地处理,线宽最好大于6MIL  最好匹配10OHM 电阻  四层板 一般 T GMD VCC B  PLACEMENT 防在顶层 你的估计每问题 频率布告 差不多 都没问题。

楼主:
再补加一个问题

看时钟IC的datasheet里有介绍驱动能力分1X,1.25X,1.5X,2X。
相应的驱动能力对应的走线长度要要求吗?是不是驱动能力越大,允许的的走线长度越长?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好像都没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2009-06-12):
看时钟IC的datasheet里有介绍驱动能力分1X,1.25X,1.5X,2X。
相应的驱动能力对应的走线长度要要求吗?是不是驱动能力越大,允许的的走线长度越长?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好像都没这方面的介绍。
引用 楼主:

记得版里有个帖子把什么比喻成机器牛
引用一下
其实驱动端驱动能力增强并不是代表可以走更长的线
而是可以带动更多的负载
或者是对匹配电阻阻值或传输线特征阻抗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