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数据走线问题

楼主(2008-09-16):
我最近走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就是在周数据线的时候碰到了两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
一,就是数据线经过匹配电阻,前后走线在不同层次。如,R10,前端连接FPGA,后端连接大DA,前端在表层走线,后端中间层走线,会有多大影响,假设频率在37m,128m,500M会出现多大影响
二,就是假设8条数据线,6条走线一样,2条走在其他不同层次,D0....D7,D0。。D5在表层,D6,D7在中间层,会有多大影响,频率分别在37M,128M,和500M得时候
谢谢给为,小弟可能表达能力差,

网友:
高速走线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阻抗连续且匹配,一条走线的前端走在表层,后端走在中间层,只要前后两部分的阻抗是一致的,并且是匹配源端阻抗的,那么就是可接受的。
8位数据总线也是如此,只要控制好阻抗,它们走在哪一层都可以,并不需要8根线都在同一层。

网友:
高速信号线最重要的是保持阻抗恒定,无论你走线在表层还是中间层(即无论传输线是微带线形式还是带状线形式),始终保持传输线阻抗不变是很重要的。这个需要通过计算来得到不同走线形式的不同线宽。并且,由于器件的驱动器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值不同,要进行适当的阻抗匹配。
另外,你的这种高速信号线最好布在紧邻参考层的信号层上。

跑500M,是什么系统,什么器件啊?

楼主:
呵呵,多谢二位,昨天我想了又想结果发现自己给自己绕进去了,结果就是,无论走那个层只要规定时间内能到达就可以保证时序了,呵呵,
至于500m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想知道在不同频率得情况下到底会出现如何不同得结果,至于128.86是模拟采样得频率,37m是通过分频之后的频率,再次感谢,至于阻抗就让PCB厂家去调吧,我就不理了,呵呵

网友: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二位,昨天我想了又想结果发现自己给自己绕进去了,结果就是,无论走那个层只要规定时间内能到达就可以保证时序了,呵呵,
至于500m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想知道在不同频率得情况下到底会出现如何不同 ...

阻抗最好是自已算出来哦!!!
你还要控制好每一层走线宽度.

网友:
500M应该是差分吧

楼主:
走线宽度我都是用5mil得,我想应该能调出来,自己算麻烦,而且不大会算,呵呵,500m得差分线好像听说过,不过用过4G多的差分线,好像是这么多,忘记了,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做的pcb,

网友:
学习学习,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