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rber问题

楼主(2008-09-16):
/ \' k2 I( P9 a; X/ p请问如何将top下的所有选项一次性删掉?

网友:
直接在所选项上单击右键选择CUT就可以了啊

楼主:
一个一个的删太慢了,如何一次性全部删掉

网友:
添加FILM的时候把需的层面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版主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你随便开一个层面,然后再添加FILM,不就是只包含一个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