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ummer PCB 编辑环境下 Design栏消失

楼主(2008-09-16):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给弄丢了
各位试着找下咯

网友:
在显示菜单(view)下的工具( toolbars)下的PCB Standard选上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你说的方法我也试了几次了   就是没点用
也重装了这个软件 还是不行
最后只得还原系统在装AD了   好在我有备份 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2009-05-05):
其时,在用户自定义里可以还原。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遇到过。如楼上所说的,可以再用户自定义里还原,如果那个Design栏没了的话,在自定义里的Toolbar栏有个Restore按钮就可以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