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一个问题:IC的热焊盘(E-Pad)

楼主(2008-09-16):
请较一个问题:
IC有热焊盘(E-Pad), 在这个热焊盘上打地过孔,
一般孔径大好散热,还是小?

过孔大会漏锡,怎么控制啊?

谢谢了!

网友(2010-05-22):
VIA ON PAD? PCB板廠的塞孔要講究

网友:
孔大好些,担心锡珠的话,可以使用小孔,多打几个就解决了;通常数据手册上有推荐打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