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弧形

楼主(2008-09-16):
pads 画弧形非常难画,不象protel里敲一下空格就能改变角度.各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知道的有两个方法
1.在布线过程中右键-add arc;
2.单击一个布线以后,在选中相邻的线,右键-convert to arc.

网友:
不错,值得试试看

楼主:
第二种方法不行呀,convert to arc没办法设置.

楼主:
第二种画不了

网友:
PADS画弧太难画了,我也试了N次了,都不成功.不知道高手是怎么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