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V5系列的FPGA驱动能力如何

楼主(2008-09-16):
俺目前在做一个项目,使用的是V5的芯片,想利用其为全局管脚生成一个时钟,为多个外部元件提供时钟信号,但不知道其驱动能力到底有多强?

网友:
你需要驱动多少个器件?到最远的器件多远?菊花链直接连接吗?

楼主:
FPGA出来的时钟先到两个有驱动能力的BUFFER(SN74ALVCH16827),然后每个BUFFER实现1分9的功能。BUFFER的驱动能力肯定是够的,现在主要是担心从FPGA到BUFFER的驱动能力,虽然FPGA直接驱动的是两个芯片,但是其输出的时钟应该算是1分18了吧?还是仍然可看作1分2呢?这方面的经验很匮乏,还望版主赐教!

网友:
1分9的能力是由你的buffer决定的。对于FPGA来说只是1分2而已。但是一般不推荐直接用一个输出管脚直接对两个输入尤其是时钟。。

楼主:
谢谢版主!今天跟同事讨论了一下,也觉得最好不要用一个输出管脚直接接到两个芯片上,但是又不想再添加一级buffer来1分2,是否可以利用V5芯片的全局时钟管脚,从FPGA的两个管脚上分别向两个芯片输出时钟呢?

网友:
通过pll缓冲下扇出吧

要求不高的直接扇出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2009-02-19):
驱动能力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