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问题,盼望解答

楼主(2008-09-17):
orcad画原理图时,
在同一个页面用net就可以了
不同页面之间用到了分页端口连接器offpage connector,想知道的是如果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不同页面用net可以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看前面有个帖子也提到了,好像是不行···必须用offpage connector
比protel麻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前面有个帖子也提到了,好像是不行···必须用offpage connector
比protel麻烦点···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用的是orcad10.2,是不是没有split part功能,只能重新建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用的是orcad10.2,是不是没有split part功能,只能重新建元件?

自己看啊,如果没有那个选项就是不可以咯

网友C:
是可以的,只不过有Off page看的直观点,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的,只不过有Off page看的直观点,不影响

不行吧,如果行的话,该怎么设置?盼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