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 AD6.X中特性阻抗設置

楼主(2008-09-17):
在AD6.X中可以用特性阻抗去驅動差分佈線,但是對于走出來的線是否符合特性阻抗的要求,各位是怎樣去驗證的?
是否也像DRC一般簡單?
請版主指點...謝謝.
急!

楼主:

自己頂,期待高人指點....

楼主:

再頂!

楼主:

再頂!

不會有事吧?

网友:

请记住,理论值和实际测量结果永远是有出入的!!!

楼主:

樓上的可能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想弄清楚,既然是可以設定的,那它又怎樣去驗證?而並非去探究理論值與實際值的差異...
說白我想搞清的就是,這個理論值軟件是怎樣去驗證的.畢竟它是在rule中設定的...
以上,不知對否,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