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标志

楼主(2008-09-17):
对总线的端口连接器可以用多个总线标志并列么?
例如能不能写成:BDL[0..7],BDH[0..7]
他们合起来表示一条总线

另外,[0..7]与[7..0]是不是一样?

都是比较初级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总线的端口连接器可以用多个总线标志并列么?
例如能不能写成:BDL[0..7],BDH[0..7]
他们合起来表示一条总线
===>不行

另外,[0..7]与[7..0]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都是比较初级的问题,请教了

楼主:
嘿嘿,版主真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