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出什么问题了,我没法过孔到底层.原文件在附件里.

楼主(2008-09-17):
请大家帮我看看出什么问题了,我没法过孔到底层.原文件在附件里.

DMA708DV01温湿 度.rar

网友:
由于时间的问题   我只能灌水到这里了   可能是过孔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呵呵   终于找出来问题了    热死我了   HO HO~

图01为未处理前     图02为处理之后效果   嘿嘿

网友A:
    摆器件跟走线都好差。。。呵呵。。。

楼主:
    谢谢!问题正如你所说的。我的MSN是edqin518@hotmail.com有机会大家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器件跟走线都好差。。。呵呵。。。

    这是我们产品的一部分。至于走线,刚自动走完没有修改。不过虚心接受你的批评,改正中。

网友:
    其实只要把Via 设置好,在 RULE---Routing中增加也是可以的哦, 呵呵,

网友:
    无语..   到底有没有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