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丝印为什么不能压cline?

楼主(2008-09-17):
尤其是高速信号。。why?影响信号还是咋滴?极度无限迷惑

楼主:
问题果然很低级。。 。。无人问津啊

网友:
啊?还有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忘高人解答

网友A:
会对阻抗有影响。

网友:
可能楼主搞错了,丝印不能放在焊盘上。丝印对阻抗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
如果丝印不许压到cline我真想不出104/CPC的板丝印这么放 那不要命

网友:
丝印可以压线啊,不能压焊盘倒是真的,最好也不要压过孔,因为可能导致丝印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对阻抗有影响。

此为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为正解

问下为什么会影响阻抗?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期待解答。。一直很迷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对阻抗有影响。

好像是,貌似渡油的厚度都会影响阻抗,丝印会影响阻抗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希望版主回答问题说一下为什么.这样似乎是在忽悠人啊,我就搞不明白丝印怎么影响到阻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尤其是高速信号。。why?影响信号还是咋滴?极度无限迷惑

个人认为会改变介质常数,介质厚度,所以对阻抗会有影响。但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论题是你提出来的,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一般阻抗的范围控制在+/-10%
丝印的影响实在是太小
我所了解的阻抗计算还没有加上这个

网友:
你听谁说的?高速公路上不能有蟑螂是针对2050年的汽车能跑到1000KM/h说的

引用 楼主:
尤其是高速信号。。why?影响信号还是咋滴?极度无限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高速信号是走在表层的。。上面不盖绿油。。所以就不能压丝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