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werpcb中到底可不可以显示元件数值?

楼主(2008-09-17):
    我用的是powerpcb5.0,添加元件后,只显示元件标号,而没有元件数值,想了很多办法,都没弄出来,请问powerpcb中到底可不可以显示元件数值?

网友:
    在导出网络表时设置如图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我怎么找不到网络表的设置菜单啊,我用的是powerpcb5.0,请问如何才能出现这个网络表啊?

网友:
    你是用什么做的原理图,我给你的是ORCAD导出网络表时的设置菜单。

楼主:
    我是用powerlogic

网友:
    我好久没用LOGIC了,好像只要你把原件值填在value中,在PCB里就有了 。检查一下下面两个选项卡

楼主:
    试过了,这样也不能显示。我现在只想知道,在powerpcb的环境下,选择了ECO模式下的add  component,把元件放入pcb图后,怎样才能显示元件数值?

网友:
    完全可以,标签里选Value就行了.希望能帮到你
多想想吧,这么重要的参数不能显示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
    实在弄不出来,谁能传个含有元件标号和数值的pcb文件上来,不用太复杂,哪怕只有一个元件也行,只要含有元件标号和数值,而且可以用powerpcbd打开就可以了,我先谢谢了。

网友:
    +我QQ我给你传

楼主:
    本人QQ:329629208
或者发我邮箱也可以:liwei0125@yahoo.cn

楼主:
    搞定了,是颜色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0-07-06):
    还是不清楚怎样搞出来的,我是在做元件时就在Add New lavel中添加了Value,记住Value所在的层,保存后在导网表时不用任何设置就行(但Value所在的层要选中)!

网友(2010-09-05):
回复 网友A:

    难道还一个个的加吗标签吗?我看还是那种导入网络表的方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