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急!!!!

楼主(2008-09-17):
    大家好。在pads里可以做到VIA到VIA的测量吗?就是绕等长的时候想要量出线段之间的距离啊。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回答啊。。都可以说说啊方法啊。谢谢

网友:
    过孔到过孔之间的连线要是直线可以直接看到线长,要是有转弯好像只能一段一段地看线长了。

楼主:
    就是要算出中间的数据啊。。一段一段都要等长啊。。。所以说要测量出来啊。。。有办法吗????

网友:
    没发现。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