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EDA要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2008-09-18):
我是刚接触EDA不知道要用到什么软件,各位高手能不能告诉一下,万分感激!还有就是学习这EDA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方法能学好EDA,谢谢!

网友:
re

没人回,我帮回下吧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取决于你所使用的cpld/fpga的厂家
如果是altera的话,熟悉Quartus就好了
如果是xilinx的话,熟悉ISE就好了
baidu下相关书籍,对照书操练下就可以了

另外,稍微有点儿基础了,你还应该把modelsim研究下,在modelsim下做下仿真

需要的基础课程 数字电路基础
语言 找本讲verilog或者vhdl的书就可以了

基本上三门课:数字电路基础 Quartus或者SE教程 verilog或者vhdl教程

等把上面提到的搞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就入门了

网友:
照我说学习FPGA选
AltiumDesigner 为宜这是因为该软件与原有的功能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集成了,FPGA的功能,甚至里面内建有丰富的IP(知识产权内核)库,包括mcs51,arm等8位、16位、32位cpu的核,还有常用的外设接口的核,这些都是无需另外付费的经过验证的核,多好的资源呀,与上述的cpu核配套的还有相应的免费的无需另购的编译器,支持3大主要厂商的的FPGA芯片的特性也避免了供货渠道受制于人的情况发生,当然要充分发挥它的特性,能进行所谓的“内部”调试仿真,最好再购一块配套的FPGA开发板,说了这么多,你看还等什么呢?我看就选它了!

网友:
    前/后仿真器:modelsim Active-HDL debussy nc-verlog
    综合器:Synplify Pro quartus xilinx
    布局布线:quartus xilinx
    语言:以verilog为主 这是业界流行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