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价下我的DDR信号是否有啥问题

楼主(2008-09-18):
我的电路连接是这样的,主芯片和DDR之间用47R的电阻串联.下面的图是带S的是表示靠主芯片的一端.大伙帮我看下这样的信号是否对EMI有影响.其中时间和电压量程都没有改变过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下啊.!

网友:
agilent oscillograph test wave???

data11和address3看起来到还好。
输入DDR端的CLK幅度同CPU clk相比已经下降了一半,衰减比较厉害,不过CLK沿率还好。

楼主:
我就是让它的CLK信号幅度小的,小点的话对其他信号的影响应该会小点,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匹配电阻放大了一些,

网友:
满足门限要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