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删除元件不删线?急急急

楼主(2008-09-18):
pads中如何删除元件不删线?急急急

网友:
把REMOVE TRACE上的勾去掉。

网友:
找不到这一顼设置呀,我用的是PADS2007

                                        谢谢!

楼主:
PADS2007找不到这一项设置,请问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A:
俺用的就是PADS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就是PADS2007

请问这一选项在哪里?谢谢!

网友:
在ECO模式下,选中器件,右键中“properties",将guled取法勾选,然后再删除器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取消勾选“delete routes"。

网友:
选中要删除的元件,再右键,选中Detach,最后再按删除,OK!!!!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搞定了!!!!

网友(2012-06-20):
楼主搞定了也不说一声是怎样搞定的!?

网友:
其实没必要吧,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更换器件封装吗?

网友:
我的版本是9.3的怎么没有看到(选中Detach)这个选项啊!(把REMOVE TRACE上的勾去掉。 )这个也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