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差分对走线疑惑

楼主(2008-09-18):
如果有一对LVDS差分线线需要走等长,但是由于连接关系,两根线无法做到完全的等长,那么我是优先保证等长呢还是保证差分?
线长不匹配,会引起时序问题;而间距不一致,会引起差分阻抗的变化,虽然从这个点的角度来看是不符合的,但是整体看阻抗还是近似满足的,加之差分线本身的耦合就不显著。
一直在疑惑,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如图

网友:
本人认为,优先保证差分对内的信号相对等长,因为差分对信号的本质是两个等值、反相的信号,保证相对等长了就是保证了差分对内的两个信号的相位正好是180度.很多时候因为走线和器件pin分布等原因造成走线不能保持相对等长,因此在走线上经常会采取如楼主图示的方法,顺带说一下偶觉得楼主的图片中那个小突起高了点.另外差分的走线间距不一致,会引起差分阻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差分走线也存在松、紧耦合形式,当然为了保证耦合和阻抗,差分对内的间距也不能拉开太大,一般是两倍线宽。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等长更重要吧,毕竟可以允许有+-15%的误差。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分享,谢谢!

网友A:
其实等长线之间容许的线差,可以根据信号速率来算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等长线之间容许的线差,可以根据信号速率来算下的

如何计算呢?
可否提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计算呢?
可否提供?谢谢!

比如 对于FR-4走线,取pcb走线延迟为150ps/inch(这里取个典型值)

对于具体行业,比如要求差分对相位差不超过1%@1GHz,
那么就是要求走线失配小于10ps,
再把这个时间换算成pcb走线就ok了

当然各个不同行业的不同应用,相位差要求各不相同,需要查阅相关spec
没有统一的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对于FR-4走线,取pcb走线延迟为150ps/inch(这里取个典型值)

对于具体行业,比如要求差分对相位差不超过1%@1GHz,
那么就是要求走线失配小于10ps,
再把这个时间换算成pcb走线就ok了

当然各个不同 ...

谢谢您的回答,受教了,谢谢!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看时序上面会不会有大的变化!

网友(2008-11-26):
我也看了很多资料,同意12#楼的说法.

网友(2008-12-28):
等长与否直接影响到了共模分量成分的大小
间距问题引起耦合程度的变化进而影响阻抗连续性

网友:
在无法满足既走等长又等距的情况下,建议优选走等长,在考虑等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