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_cross_section 中negative artwork 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8-09-18):
前问附件的图纸中 “negative artwork” 是打x的选择为negative 形式还是空方框的选择为Negative 形式啊? 软件版本是:spb 16.0

网友:
打x的就是。

网友:
我们铺的是正片铜箔,negative artwork是空方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3 楼的兄弟啦。。。

网友(2011-05-28):
shield 怎么选??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