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电容的封装的样子有没有规范?

楼主(2008-09-18):
我看到了以下三种,哪种比较标准,应该怎么做呢,又没有规范,请大家都过来谈谈。

网友:
能识别就ok

楼主:
哦,那就是没标准喽。我最后选择了第二种。

网友:
尺寸对了就OK了,我选择的是普通的,看起来可以就OK了

网友:
如果你真想规范的话

建议用PCB Libraries LP Eval 来制作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到标准,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