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提示PHOTOPLOT.LOG'DOES NOT EXIST.

楼主(2008-09-18):
我出GERBER文件的时候这么有的板会提示photoplot.log' does not exist.,但是有拿另外一个板子出GERBER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我抄作中有问题~~那位高手指点下,最好有图片....不胜感激

网友(2013-05-22):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求解

网友:
不須在意這個問題.
者只是提醒你沒有畫 Photo outline .
但是有不見得好 , 萬一區域畫錯了 , 你就會發現怎麼 Gerber 資料被截掉了

网友(2022-01-02):

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导致不能输出gerber文件,error不能显示。

网友(2022-09-24):
    我目前出遇到这个问题,ALLEGRO什么都导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