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0 pcb过孔

楼主(2008-09-18):
为什么我的板子现在不能走过孔了,其它的都是好的,就是不能过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设置问题
setup-rules-routing-selected layers(所有的层是否都选,应该全选,即都在右边的框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设置问题
setup-rules-routing-selected layers(所有的层是否都选,应该全选,即都在右边的框框)

这里是对的,可还是不行。

网友:
    setup-rules-routing-selected vias(所有的via是否都选,应该全选,即都在右边的框框)。.

如果还不行请参照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17-1-1.html这个帖子看一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