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鼠线Rats为何在移动元器件的时候不显示呢?

楼主(2008-09-18):
如题,版本16.0
先谢谢

网友:
移动时选择该项,是不是你想要的,我的是15.7的,不知道16.0有没有。

网友:
选stretch etch是移动时元件带着线一起移,这时的鼠线就不显示
不选是只移动元件,线不会跟着pad走,鼠线会显示出来
16.01也有这个

网友:
    Ripup etch
    Stretch etch,
    两个都不选中的话,移动器件时,不显示属线,且与该器件相连接的etch不动;
只选中第一个,移动器件时,显示属线,且与该器件相连接的etch自动删除;
只选中第二个,移动器件时,不显示属线,且与该器件相连接的etch自动跟随;

网友(2008-11-21):
    5楼的很厚道~~赞一个

网友(2009-04-10):
    一直都没关注过这个.D

网友(2011-03-25):
    学习了,今天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了,谢谢!

网友:
    5楼的很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