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l99se中把双面板的顶层和底层对调

楼主(2008-09-18):
protel99se中把双面板的顶层和底层对调,即把顶层变为底层,把底层变为顶层。

网友:
这样有意思吗?搞不懂你的意图是什么?

楼主:
因为是两块板拼在一起,两块板是单独画的,元件不在同一层面,为了贴片方便,需对其中一块板的顶层和底层互换。我已经找到方法了,用2004DXP,先选中整块板,按M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翻转选择对象就可以了,其体要做出板后才知道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
无极性器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些特殊封装可能就装不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