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用英文是paste mask,助焊层solder masd吗?

楼主(2008-09-18):
阻焊层用英文是paste mask,是不是用来防止绿漆的?助焊层的英文是solder masd吗?用来开钢网的吗?那绿漆那层又叫什么啊?

网友:
刚好弄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焊层用英文是paste mask,是不是用来防止绿漆的?助焊层的英文是solder masd吗?用来开钢网的吗?那绿漆那层又叫什么啊?

好多新手都搞不太清楚,不妨先记住ASTE MASK是用来做钢网用的,SOLDER MASK是用来刷绿漆的,如果打开SOLDER MASK就是露铜.英文MASK就是面罩的意思.想想打开绿漆这个面罩就可以SOLDER即焊接了,当然打开SOLDER MASK的地方要有铜皮才可以焊接,否则就是直接露出板材了.

至于PASTE MASK,想想PASTE就是粘贴的意思,即将元件贴到PCB上,PASTE MASK和SOLDER MASK是互补的.

所以绿漆层就是SOLDER MASK.

网友:
paste mask   是助焊层

网友:
solder masd    ???

solder masK    阻焊层

网友:
3楼说的很详细啊

楼主:
谢谢三楼

谢谢三楼的热心。那如果我想让焊盘露出来,就是要在上面焊元件,导出gerber后或者预览时在solder mask上能看到的地方就是露出来的地方?还是说在solder mask 上能看到的地方就是需要凃绿漆的啊?paste mask上看到的地方就是可以上锡膏的地方吗?
请各位指点

网友:
谢谢三楼的热心,以前我也是糊里糊涂做的,现在终于彻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