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怎么添加序号,要自动累加

楼主(2008-09-18):
怎么添加序号,要自动累加是BOM清单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序号啊?

网友:
把那个BOM另存成EXCEL格式,不就好添加序号了么?

网友:
是不是重新编号啊??

网友(2008-11-04):
你讲的是SCH里“自动编号”吧?那一般在Tools-Annotate,具体操作Google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