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6中如何查找没有连接的线

楼主(2008-09-18):
在使用AD6完成设计后,查看电路报告说有一根线没有连接,但是没有给出具体位置,请问如何找到这根没有连接的线呢?

网友:
在message面板中错误项击右键,选择cross probe即可

网友:
樓上說的很對.我剛試了...

网友:
DRC 查错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2008-11-12):
    回去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