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之 layout footprint library 归类

楼主(2008-09-18):
Allegro中焊盘命名规则说明.pdf (73.8 KB, 下载次数: 32) 应该就是allegro第二个盘的内容,我装了下占了10多G空间,
库里面很全,但是一开始对命名规则不熟悉,这个是从某个blog里面摘的,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很有用,忘记哪里了,向他表示感谢先,放这里给大家分享。

BCON100T     插孔.各类引线管脚.一排或两排.
BCON156T     同上
BGA               插孔.阵列.
CLCC             贴片或插孔.位于元件四围.
DCON050T    插孔.四排小孔+两个大孔.
DCON085T     插孔.两排小孔+两个大孔.
DIMM050F    贴片.一排.例如内存条之管脚.
DIMM050T    插孔.多排.
DIN                插孔.无规则.
DIP100B       矩形插孔.位于元件两侧.例如各种普通放大器芯片
DIP100T          圆形插孔.位于元件两侧.例如各种普通放大器芯片
DSUBT          插孔.两排小孔+两个大孔
DSUBT_HD    插孔.多排小孔+两个大孔
ECON100T      插孔.两排.
FBUS           插孔.四排小孔+其它.
ISA               只有两个定义.
JUMPER       插孔.两个.例如跳线子
LAYOUT        插孔.少量孔.如测试点
LCON100T      插孔.两排小孔+两个大孔.
PC104          两排插孔.
PCI               两种定义.一种类似内存.一种4排插孔
PCON100T    插孔.一排
PCON156T     同上
PGA             插孔.阵列
PLCC           贴片或插孔.位于元件四围
QUAD          贴片或插孔.位于元件两侧.多足.
QUADB         同上
RELAY          插孔或贴片.中量.无规则
RF              插孔.5脚
SBUS          插孔.4排
SIMM050F    1排贴片+2个插孔
SIMM050T   2排或4排小孔+若干大孔
SIMM100F    1排贴片+2个插孔
SIMM100T   1排或2排小孔+若干大孔
SIP              贴片(1-2排.8-24个).插孔(1排.2-12个)
SM            方形插孔.2-4个
SOG             贴片.位于元件四围.多足.常见于各种单片机芯片.
SOJ           同上
STIFF         狭长元器件.少量插孔
TELE               两个大孔+少量贴片或插孔.例如和散热片结合的芯片
TM_AXIAL     2孔.各类电阻
TM_CAP_P    2孔.各类极性电容
TM_CYLND    2孔.各类圆形器件(如电解电容)
TM_DIODE    2孔.各类二极管
TM_DISC     2孔.插孔位于矩形器件对角线
TM_RAD      2孔.各类电阻
TO             2-12孔.插孔或贴片.例如桥式整流.例如稳压芯片7812
VRES           3孔.插孔.
WCON100T    插孔.大量.2排
XT              插孔2排.或贴片1排.3个定义
ZIGZAG      插孔2排.非对称

上面的还是太简略了,再附一个网上的稍微细一点的对封装的命名规则。

Allegro中焊盘命名规则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盘是什么意思啊?我刚才把spb16.0 的安装盘CD2打开看了下,里面的内容是DATA3,点击data3 什么内容都没有看到,能否具体说一下怎么安装封装库啊。。
快疯了。。做封装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