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求救

楼主(2008-09-19):
我用pads2005偶尔会移不掉线或元件,它提示被保护了,不能更改!
请问高手怎么设置才能不让其受保护啊,我有好几个板都是这样的,现在要改板,有些元件或线动不了,急啊!!!
谢谢了!

网友:
选中走线,点右键,选择QUERY/MODIFY TRACE,出现对话框,再选择对话框下面的“NET”,出现QUERY/MODIFY TRACE对话框,里面有个PROTECT ROUTES,把前面的框框里的勾去掉。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楼主!
那元件呢,也是被保护了,该怎么设置?

网友:
元件是不是上了胶。可以把文件发来看看吗

网友:
设计时在option里面

把routing里的show protections勾上,就能看到哪些线被Protected了!

楼主:
已经OK了,谢谢各位帮忙了!

网友(2008-10-21):
.....
新手的天堂

网友(2010-03-27):
楼主怎么搞定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搞不好!

网友:
选择被保护的网络,右键properties,将protect routes点掉,就可以修改了,器件的话,选择器件,右键properties,将glued点掉,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大家都很热心嘛。。我插入前10

网友:
太好了,找很久了

网友:
或者右键选择FLILER里的GULE勾去掉

网友(2010-07-29):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2010-09-02):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谢谢,解决了难题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解开了,谢谢

网友(2011-01-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改的是什么意思?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2011-06-22):
谢谢大家.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困扰过.

网友(2011-08-02):
学习了,又会了一招

网友(2011-09-02):
原来是这样的啊 ,,明白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原来遇到过

网友:
你应该是把元件固定了把

网友(2012-10-17):
    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移不动的意思是锁住了。要去掉锁住的操作才行!

网友:
    当一些重要走线、元器件已经摆放好了的时候,我们一般就选择保护起来了。一般都是右键 属性,选择保护什么的。要取消保护也是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