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走线

楼主(2008-09-19):
请问高手,在pads2005 SP1或ROUTER里怎么设置和走等长线呢?
大家的差分线一般是怎么设置和走线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哇哈哈,只要你知道了叠层设置,以及差分阻抗所需要的线宽线距,直接在软件中设置呗。

网友:
在Logic中和Layout中都可以设置

具体在走线规则里设置

网友:
借问,期待高手做详细的回答, 谢谢!!!!

网友:
请找一下我发表过的贴子

上面有详细教程。

网友:
在router里面应该更好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