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板走线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在布线时,哪些线该布在同一个信号层,也就是线应走在哪个信号层,这个该怎样选择?以前画的都是双面板,一层不好走线时就走到另一层,不知道多层时怎样处理,请大家给点建议啊,谢谢了!

楼主:
多谢版主,布线时选择走哪一层,这个怎么确定啊?还是任意的,想走哪层走哪层?

楼主:
多层板,线走在哪个信号层,该怎样确定啊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说起来会涉及到很多内容,不过,层越多越好走线,层越少越难布。。。去baidu一相相关的规则吧。。。

网友:
在板层划分时就要考虑后期走线的问题了,要为敏感信号,时钟信号线分配好layer,同时也要考虑参考平面。
    建议LZ先看下二楼的链接,了解下板层划分,板层划分好之后,根据参考面的不同,就会有优先布线层等等。然后把你的最重要的信号布在优先布线层,剩下的就好说了,随便布吧。注意尽量不要跨分割。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看来这个还比较复杂,有没有什么经验之类的呢

网友:
提前分配一下各层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