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M导入后的出错问题

楼主(2008-09-19):
使用CAM350在导入最后弹出下面的对话框,不知什么意思?怎样解决?Gerber的格式是274X的

网友:
你文件里有0D码, 你把文件导入后,用Info-Report-Dcode找出size为0的D码,高亮显示,看是什么,再修改。

楼主:
我看了size中没有为0的项,angle flashes draws中都有为0的。问题好像没解决。

网友:
可以提供文件吗?

楼主:
这是infro_report_dcode后出来的文档,奇怪的是dcode直接从10开始了,10以前的没有。不知为什么?

Dcode Report.pdf

网友:
D45  SIZE的大小为0,你看一下哪层用到此D码,看看是什么?10 以前的不用。

楼主:
找到为0的如图所示 可能不清楚在过孔的中间有一小白点,但同一个过孔选择Dcode83也变白色,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顶层和底层都无法导出gerber来,这是生成后弹出的文档 10.rar (3.42 KB, 下载次数: 2) ,用得是ALLEGRO软件,这与我顶层和底层有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 maximum stub length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错误有关吗?这些错误对我的板子来说无关紧要.

楼主:
ALLEGRO生成14层板的gerber需要出那些层,各层分别包含那些信息?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正如斑竹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