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出问题啦!!急!!!

楼主(2008-09-19):
请教:为什么我把底层铺铜移到板边去了,底层还有像铺一样???

                    如附图中,底层铺铜移到上边去了,下边底层还是看得到!!!

                              为什么呀????????

网友A:
END(刷新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D(刷新一下)呢?

           试了没用!一样有!

楼主:
有没有那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
你是不是铺了几层?

网友B:
不會是舖了兩層吧,ED一下試試是否還有一層也說不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是舖了兩層吧,ED一下試試是否還有一層也說不定啊

            ED了!同样有!晕死啦!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同样问题遇到过

记是把覆铜移出来,改线的时候遇到的..移出来的时候,提示是否要重新覆铜,点选的是NO.
再拉回去,怎么也托不动..

还是没有找到办法解决...最后,用旧的文件,重新改了一遍..
感觉是PROTEL本身的问题..或是D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是把覆铜移出来,改线的时候遇到的..移出来的时候,提示是否要重新覆铜,点选的是NO.
再拉回去,怎么也托不动..

还是没有找到办法解决...最后,用旧的文件,重新改了一遍..
感觉是PROTEL本身的问题..或是D版的问题.

覆铜移出来时候,提示是否要重新覆铜,点选的是一YES就不会了。另外不会存在再拉回去,怎么也托不动的问题,在需要重新覆铜是只要选中铜皮拉回覆铜区再示是否要重新覆铜时选YES就行。

网友:
同样问题遇到过,这个99SE偶尔会出现的问题。
我是这样处理的:选中你这个区域的板子,M-S移动你选中的板子到其他地方去,我发现这个点不中的铺铜其实是存在的(通常是多次铺铜,移动铺铜才出现一个问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只不过他的区域很大,选择的基点其实在其他很远的地方,这时候你可以大范围选取就可以选中这个“虚”铜了,E-D就搞定了!

网友(2011-05-19):
同样问题遇到过
记是把覆铜移出来,改线的时候遇到的..移出来的时候,提示是否要重新覆铜,点选的是NO.
再拉回去,怎么也托不动..

还是没有找到办法解决...最后,用旧的文件,重新改了一遍..
感觉是PROTEL本身的问题..或是D版的问题.

似的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

网友:
也不是虚铜  再怎么选也选不上 只能硬着头皮再重来。。。。
软件本身的弱点所在。。。。

网友(2011-07-03):
哎,看来对于Layout 来说一个好的软件为省很多时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