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entry sis 16.0 自动更新属性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update 属性设置如右图:

更新文件名字为:update.txt,位于英文目录下。
内容如下:

        "{Reference}"  "VOLTAGE"
"R1"      " 200"
"C9"     "200"
"C6"   "200"

执行更新后,元件属性没有发生变化。

最后显示的出错信息如下:

********************************************************************************
*
*  Updating properties
*
********************************************************************************
Stuffing Parts
   C9:  VOLTAGE   Not Stuffed, property value already present
   R1:  VOLTAGE   Not Stuffed, property value already present
   C6:  VOLTAGE   Not Stuffed, property value already present
Done updating properties

请问针对我这种情况,问题出在哪里啊?改怎么改啊?

网友:
你选择的就是不要更新 显示的属性阿

要改成别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