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与allegro封装库

楼主(2008-09-19):
allegro介面里点PLACE-->Manually-->advanced settings-->library,
再在PLACEMENTLIST-->PACKAGE SyMBOLS下可以查看封装.

但是这样看也很不方便,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像在layout里面一样,用library manager有一个树目录,可以直接在里面选?

另外,我安装allegro时候第二个盘装后很大,里面都是些什么东东?在什么地方用到?因为我看allegro封装库并不是在那个路径。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去Allegro专区咨询
主要是修改默认的路径  design path

网友:
请问一下,ALLEGRO的封装库放在什么位置的?
我找不到。

网友(2010-08-19):
那要看你装那个盘了,一般路径为:C:\Cadence\SPB_15.2\share\pcb\pcb_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