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BGA 扇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9):
问题1:bga 有信号net均fanout,除Gnd外,该如何也将gnd pin扇出?
     问题2:可否在BGA焊盘上直接将盲孔扇出?
     请知情者解答,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要扇出的话,点击元件,然后右键---Properties,然后点击Fan out,进行设置。然后再右键—Fan ou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扇出的话,点击元件,然后右键---Properties,然后点击Fan out,进行设置。然后再右键—Fan out就可以了。

这个操作我懂得,我问的是是有些信号引脚却不能扇出,却是为什么?请高手支招,谢谢,还有第二问。

网友:
也想知道呀

楼主:
难道没有其他人遇到此情况?

网友C:
是不是说不能扇出了,就是说没有空间了,设置一下规则吧!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你的GND网络线宽设置太大。

网友E:
那是你在选项中没有勾选signal一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不能扇出了,就是说没有空间了,设置一下规则吧!谢谢回复
有空间,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你的GND网络线宽设置太大。
没有设置gnd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在选项中没有勾选signal一项吧
有勾选啊

网友(2009-08-06):
不能手动试试吗?一定要自动吗?

网友(2011-12-01):
等高手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扇出?

网友:
    从来不用fanout,手动打还不行呢,自动就更不行啊

网友:
啥也不说了!跟着附件步骤来!给俺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