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Or CAD 向PADS2007转网络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第一次向pads2007转的时候可以将元件的值导入,这样方便debug。但是当修改原理图,第二次导入的时候新增加的原件的值就不能正常导入,在PAds2007里面看不到。
操作的步骤同第一的。但是不可以。

求解!

网友:
重新开启软件试试看呢

网友(2010-03-26):
从Or CAD 向PADS2007转网络时,我在PADS Layout中 import后,发现File中的save和save  as都变成了灰色,导入的过程当中先出现*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文本框,之后出现Improper data found in file E:\f.asc may be ignored信息栏,请楼主帮帮忙。谢谢!

网友:
"发现File中的save和save  as都变成了灰色"我在开始装软件的时候 由于license 没有装好,是这个现象,你这个开始可以,后来又不可以,那就把电脑重启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