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protel中可不可以像power一样把元件布局成等距的圆形?

网友:
你說的是放射狀的佈局嗎?
如果是的話,之前佈過簡單的LED板先將優選項的旋轉角度改為圓周等分后的單位角度,爾后.在板上定義一個中心點.然后2D LINE,並以單位圓周角度將它們以輻射狀放置.最后,將元件進行相應旋轉后放置在線條上.再DEL 2D LINE即可.(須啟動電氣格點捕捉功能)...

楼主:
是楼上理解的,楼上的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摸索了一下午,也找到一个办法,
首先,先确定要布的元件数量,比如12个。我们就先选择一个比较规则的元件,如贴片电阻。然后选择该元件;接下来edit>paste special..>paste array如下图设置。

确定后的效果图如下

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要排列的元件进行替换.

网友:
圆来如此! LZ方法最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經常用來放螺絲孔花焊盤的,,,倒給忘了...

网友:
画出来真漂亮,下次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