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赛思德SU5-48S05-A/B电源模块

楼主(2008-09-19):
我最近用赛思德SU5-48S05-A/B电源模块,它的输入电压是36V到72V,输出是5V1A;每个设备用一个的,然后四个设备并在一起,用一个调压器上供电,发现该模块被烧掉了;并且四个都被烧掉了;但我一个同事用一个开关电源并了20个设备供电,却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我用的调压器是兆信牌子的;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看下什么东西被烧了撒?

楼主:
就那个电源模块没电压输出

因为板中的其它部分就是靠它供电,现在它没电出来,也无法验证其它部分

网友(2012-06-26):
你是不是先接好的你电源及负载,然后再接兆信的开关,开始测试?
请注意,电源是稳压的,但不能保证在开机的瞬间是稳压的。通常以跳到一个较高的电压,然后再调整下来的。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电源模块已被高压击穿。
所以,你把你的电源开关开了,然后在稳压器的输出端再接一开关,等测试设备都准备好了,再接通稳压器输出端的开关。

这事我有血的教训,用的也是兆信。但极取了教训,现在都没有被烧过了。

网友(2012-08-03):
“每个设备用一个的,然后四个设备并在一起”这个可行吗?输出能百分百一致吗?,“一个开关电源并了20个设备供电”这个当然是可行的

网友:
好的建议 我有同样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