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出现如下错误,请问各位高手们是哪里问题

楼主(2008-09-19):
我在铺完铜后出现如下错误的TXT,请问是哪里没有设置对。。。。。急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的  楼主 说说看呢

楼主:
出现此种问题为焊盘设置成了热焊盘,你也可以不用理会。。。但如果要解决的话在铺铜时选择焊盘的形状再重新铺铜就可解决。

网友:
从4#看来,lz只知道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