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差分对内的管脚对

楼主(2008-09-19):
各位兄弟们好!
碰到个问题,希望得到兄弟们的帮助,如下:
ddr2的dqs控制线,clk线等,由cpu出来后一条线分2路送给2个ddr颗粒,在设置等长时我设置了xnet,把需要做等长的管教对提取出来。但是这些线又是差分信号,所以也需要设置差分对,但是设置差分对后,每个差分信号的所有管教对自动出来了,这样的话就是把所有的差分信号下的管教对全部做等长比较,其中有一些是不ok的,请教各位兄弟,能不能把这些不需要的管教对删除呢,又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控制这些问题!

谢谢!

楼主(2008-11-17):
虽然这个帖子发了很长时间,一直也没有解决的方案,我怕我的描述不准确,发了个图片上来,希望高手能给予解答,谢谢! 由上图可以看到,比如说DDR_CK_1,
我的差分对其实只需要U1到U7的那一对,其他的都不需要,但是做xnet后,其他的那两组自动出来了,也删除不了,这样就出现了drc的错误,请教高手,如何才能把另外两组不需要的差分对删除呢?!

网友:
是差分对吗?差分对不是两两出现的?在PCB中建立差分对时只可以选两个网络啊。差分对的名字不一样但属性值可以一样。等待高手的解答。

楼主:
主要是创建的管脚对之间不能直接创建差分对,所以我只能在两个网络之间创建差分对,然后另外两个差分对就自动出来了,唉,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没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
为什么要设置xnet?xnet是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的?

网友:
把连续的几段由无源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连接的net合成为一段XNet

楼主:
高手,高手在那里?请高手解答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