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Gerber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我想让焊盘露出来,就是要在上面焊元件,导出gerber后或者预览时在solder mask上能看到的地方就是露出来的地方吗?还是说在solder mask 上能看到的地方就是需要凃绿漆的啊?paste mask上看到的地方就是可以上锡膏的地方吗?请各位指点

网友:
solder mask:防焊(也称阻焊)开窗,含非电镀孔开窗和板边开窗。图形转移做成的底片用于防焊曝光遮光
paste mask:SMT焊接区域,也就是下锡膏的面积。一般paste mask图形不会超出solder mask

paste mask 指SMT 元件;Solder mask包括SMT,DIP,以及测试点。
具体来说,paste mask可是为了SMT元件涂锡膏用的.
solder mask 是防止焊料流动,造成短路。

网友:
3楼正解 哈哈

网友:
嗯,回答的很详细不错,学习了

网友A:
如果在solder mask和paste mask层上都画了呢? 哪个优先?
我看到的PCB上应该是paste mask的优先,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问题还真有点难度啊,我想是solder mask吧

网友:
    solder mask上能看到的地方就是露出来的地方。
paste mask上看到的地方就是可以上锡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solder mask和paste mask层上都画了呢? 哪个优先?
我看到的PCB上应该是paste mask的优先,不知道对不对

看来没人这样画过,我看到的那块是手机的PCB,在焊屏蔽盖的位置上,solder mask和paste mask层上都画了
    而那地方是肯定要上锡膏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paste mask的优先,但也只是自己想想,没有权威人士的解答

网友:
    在常规的设计中,solder mask和paste mask必须都要画,两者的作用不同,从尺寸上看,paste mask的面积通常小于solder 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