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删掉图中的一块就不能铺铜了?

楼主(2008-09-19):
我布好图,verify design没有错误。可是在CAM生成Gerber文件时,出现提示:未铺铜的一块。根据坐标应该是下图中标出的白色块。

但是该块应该在已有的普通区域(红色的),我将其删除,再flood就不行了提示:Error--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点击OK后提示:error flooding everything.哪位大侠碰过此事?请帮忙看看是何原因?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那个白色块是什么 ?什么属性的啊 ? 按理说删除了 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可能在pour时多出的一块。我看是是覆盖在大块铜片上的一小块,删除应该无影响。可是。。。。

网友(2010-09-22):
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文件发上来大家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