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络表的时候出问题了,请问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2008-09-19):
在*.brd文件中导入网络表的时候netrev.lst 提示有如下错误: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ERROR(SPMHNI-196): Symbol 'HDR1X8' for device '8 HEADER_HDR1X8_8 HEADER' has extra pin '9'.
#1   ERROR(SPMHNI-191):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3): Error finding symbol 'DIP8' for device 'OP-27_DIP8_OP-27':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2   ERROR(SPMHNI-191):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3): Error finding symbol 'DIP8' for device 'OP-07_DIP8_OP-07':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TO99' for device 'OPA128/BB_TO99_OPA128/BB'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对于warning 1: 在design entry cis 中,我对header8 用“Edit part” 命令看过了,只有8个脚,封装我也打开看过可,只放了8个焊盘,这个“extra pin 9“是什么意思啊?该如何解决呢?
对于”must' run dbdoctor“的错误和警告,该如何运行dbdoctor 啊?。我只知道可以用  PCB utility 中的dbdoctor 从外部运行和从pcb Editor 中 运行data base check。。

谢谢了。。。

网友:
    (1)对于pin9的问题,请仔细检查你的HDR1X8,包括其路径。
(2)dbdoctor就是指PCB utility 中的外部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去看了下HDR1X8,居然是放了9个焊盘 ,重新做封装后,该问题解决了。
对于:ERROR(SPMHNI-193): Error finding symbol 'DIP8' for device 'OP-07_DIP8_OP-07':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这个错误,还是不懂到底对什么东西运行dbdoctor 来检查。
      是对DIP8这个封装来运行dbdoctor呢?还是对导入网络表后的*.brd 文件 进行database check?

我对DIP8,运行dbdoctor 后,重新导入网络文件,还是出现和上面一样的错误。
  对导入网络表的*.brd文件进行database check后,没看到任何提示。。不知道正常的现象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后来重新在Design entry cis 里把 ic 去掉,重新在spb 16.0 的库D:\CADENCE\SPB_16.0\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OPAMP.OLB    把OP07找出来,画上后,creat netlist 后,重新 在*。brd 文件里导入网络表后,还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1   ERROR(SPMHNI-191):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3): Error finding symbol 'DIP8' for device 'OP-07_DIP8_OP-07':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请问一下allen 版主:我是从16.0 的版本里取的文件,出错信息中的14.x 版本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啊?针对这个error,我该对哪个东西运行dbdoctor啊?如何运行啊?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llen 版主,针对 上面的问题,用dbdoctor 从外部做如下检查后,还是提示相同的错误,请问一下可能的问题出在哪里啊?
1.对构成DIP8的两种焊盘:pad50sq32d 和pad50cir32d进行dbdoctor,显示没有错误。
    2、对DIP8 做检查,显示没有错误
3、在setup-ui :Design-paths 中的padpath 中个人的symbol 目录移到最上面(最先调用用户自己建立的symbols),
4.file-improt -logic ,还是出现和原来一样的错误:
#1   ERROR(SPMHNI-191):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3): Error finding symbol 'DIP8' for device 'OP-07_DIP8_OP-07':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网友:
    一个完整的库文件包含dra、psm、pad及device,请检查前两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allen版主的宝贵提示。。。

总算找到问题所在了:
1.我在自己的数据目录上建立了2个文件夹,分别是package 和symbole 。建立symbole的时候,我从别的地方拷贝了一些pad 等文件放在symbol目录里,但由于自己的疏忽,其实symbole文件夹里还一并拷了一些封装文件,这其中包含DIP8相关的文件。
    2. 我自己建立的封装都是放在package文件夹里的。
3.由于不知道 symbole里面有dip8等封装文件,我的ui中psmpath的顺序是先symbole在package,这样在导入logic 的是时候,我以为pcb editor 取用的是package中我自己做的封装DIP8,实际PCB editor 取用的是symbole 中的DIP8,从而报错。
4.由于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忽,导致一直对package中的dip8 做dbdoctor 。

    在发现上面的问题后,对symbol 中的DIP8 做dbdoctor 或在psmpath中对调symbole 和package 的顺序,都可以使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
    心得:要对软件调用的库文件顺序有清楚的了解,也要清楚的了解各个库中包含有什么东西。

    再次感谢allen版主的解答。

网友:
    一般SYM文件夹里面放的文件的后缀为:.dra,.psm,.ssm
PAD文件夹中为:.pad
DEV文件夹中为:.dev
    归类放置比较容易调用

网友:
    关于DBDOCTOR,好像也可以直接在Allegro PCB Editor里面用的,直接输入命令“dbdoctor",好像也可以,不知道和外部运行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2-06-17):
    引脚9肯定是有的,你在class中选 package dem,然后subclass中选 pinnunber,然后让这层显示出来,就能看到了哈。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你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