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ADS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2008-09-20):
各位,我做pads画板效率很慢,习惯关了规则一条一条的拉,这样很慢不说,后面调整起来也是一大堆的事.整个说起来做的很慢,请教各位习惯怎样的设置和操作手法,及操作步骤,以提就设计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我做PADS画板效率很慢,习惯关了规则一条一条的拉,这样很慢不说,后面调整起来也是一大堆的事.整个说起来做的很慢,请教各位习惯怎样的设置和操作手法,及操作步骤,以提就设计效率?

如果把规则关掉的话,建议把格点设置好.比如把设计格点和显示格点设置成和线宽一样大.拉线时按格点来,一般不会出现安全间距问题.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2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公司就有一个PADS高手,一直是在DRO状态下画板子,因为PADS在DRP状态下,好多操作不太方便,特别像走线比较密的板子.

网友:
    设置好格点其实也不是很万能的方法吧,个人认为!

网友:
    习惯了就好!还是经验问题

网友:
    没有捷径的啊

网友: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
    捷径就是实际画一块板子 然后自己亲自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