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音频转换器PCM1808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9-20):
我现在用TI的PCM1808,是一种数字音频AD转换芯片
遇到一点问题,想问问用过这种芯片的高手
1、由5V电压供电,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入端有一个2.3V 的电压,与参考电压VREF一样大,不知道这是不是芯片本身正常的情况
2、还有一个就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端却有48KHZ的输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输出应该是一条直线

我用的是SLAVE 模式,
SCKI接12.5MHZ的正弦时钟信号
BCK接3.125MHZ的矩形波时钟脉冲信号
LRCK接48KHZ的矩形波时钟信号

恳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二,若有用过其它数字音频AD的高手若有什么建议也可跟我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我在用欧胜的8731也这样,没有输入时,电压为参考电压,输出有一个时钟,具体多少忘记了。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2009-04-28):
"1、由5V电压供电,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入端有一个2.3V 的电压,与参考电压VREF一样大,不知道这是不是芯片本身正常的情况"这是差分运放单端输入的特征,没问题的。
2、"还有一个就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端却有48KHZ的输出"请检查LAYOUT,
因为SLAVE模式下,抽样频率都是主控给的,是不是你CPU默认一直有48K的抽样信号。

网友(2010-12-09):
附件我传上一份DATASHEET,你看一下.PCM1808需一个外入振荡信号,我们常用的是12.288振荡频率